求教,谢谢!!

楼主(2004-03-18):
我是个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请问变频器不能反转是这么回事啊?还能不能修理啊,应该这么修理啊?

网友A:
你还是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吧。再看看变频器的参数,看你的设备是否有经常性的正反转的需要,或者直接把U。V。线对换一下。。。。

网友B:
一、你检查一下你的变频器反转信号线是否有接入 二、用变频器观察运行时反转信号是否是动作的,不论是R还是f都应接通的 三、在反转时,是否有频率设定,最好是频率段都设为30,31Hz依次好观察 在正转能正常时,变频器不般是没坏的

网友C:
变频器都有反转锁定功能,是不是锁上了?将这个参数打开吧。还有就是信号的原因。

网友D:
估计是被锁住了,请问一下你的变频器的具体型号啊,我帮你查一下具体的参数设定,你去对照一下就可以了哦。可能会有点帮助,不敢说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