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协议的转换

楼主(2004-03-18):
S7-200使用profibus协议,而外接的高度显示仪却使用modbus协议,请问这两者之间通过什么元件转换,价格多少?

网友A:
可以使用profibus-modbus转换设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这个网查一查 www.c-profibus.com.cn

网友B(2004-07-01):
Modbus 和 ProFibus 之间的协议转换可参考下面的产品: 4104 MCM-PDPM ProFibus Master 4105 MCM-PDPS ProFibus Slave. 有关产品资料可到下面的网站查询: www.prolinxgateways.com 可以向其中国的经销商购买。

网友C:
苏州创捷——提供通用PROFIBUS-DP总线桥(有嵌入式和外挂式)。该产品是国家科技部支持的创新基金项目。 走,去看看。

网友C:
桥在哪里??? 听说在苏州。 苏州创捷有PROFIBUS-DP总线桥。 是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支持建造的。

网友D:
外接的高度显示仪通讯口是什么?S7-200好象有485口啊,通讯这一块要自己写,用MODBUS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