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麻烦B&R SH:

楼主(2004-03-18):
麻烦您解释一下if661.slb的功能和参数说明。好像是用于PROFIBUS的。

网友A:
IF661.slb是一个profibus dp从站库,该库只有一个函数: IF661(),调用方法: IF661 (enable, adr(device), L2DPid, adr(outbuf), outlen, adr(inbuf), inlen, adr(outcopy), adr(incopy), status); 由于涉及到除函数外的许多内容,请仔细看AS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