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让我愁

楼主(2004-03-18):
最近用一台普传75KW G 的机器,负载是75KW离心风机(该负载以在工频状态正常运行一年)用于煤气炉燃烧的配风,起初出现不明原因的 "OC" 现象,造成用户炉子回火.厂方来人换了主板电源板后运行了几个小时又出现了 "OL"( 检查负载绝缘没问题,工频时电流 120A左右,而且变频的02 03 值都不高) 厂方要我拔掉两个霍耳中的其中一个我照做了,可没过几个小时又跳 "OL" 了 我愁的没办法了 请高手给个指点 我真上火!!!!

网友A:
你以前没上网来过这里吗??

楼主:
最近几天才上的,发现这里是个好地方有了问题可以向大家请教!

网友B:
拔掉所有霍耳

网友C:
大连普传,与深圳基本上是一家的! 你的问题可以搞搞19和20的参数试试,没准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D:
在南方可以找0755--83119883,在北方可以找0411--84603728.

网友E(2004-06-07):
楼上的兄弟,用变频器要看负载情况,你问问做变频器的,在离心风机上应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不要简单的下结论,要配合负载情况调变频器的参数,不论是那家的变频器在离心风机上都要注意的,

网友D:
同意程雄兄弟的观点!请注意参数的调整。

网友F:
你用的机型可能是PI168,我们公司有很多普传的机器,有PI97、PI168及PI2000,共约20台。你说的故障我们也曾遇到过,我们用45KW变频器驱动75KW电机(75KW电机的负载很轻,只有37KW左右,属于风机负载),变频器用了一年后,开机约30分出现OC,复位后仍然如此。开始,也查不出原因,后无意中发现风机的轴承松动,使风机叶轮串动,与机壳相磨擦,导致电流增大。将轴承固定后,运行至今,一切正常。 你说02(电流%)及03(电流)数值并不大,如故障原因与以上相同,电流当然不会大。因为无摩擦时,电流正常,而有摩擦时,即使1秒种,变频器也能迅速的动作。而在工频时,由于时间很短,甚至电流表还来不及反应,就迅速降下去了。因此,如果是这种原因,在工频下可以运行,而没有任何迹象。 当然,引起电流增大的原因,还可能与空气的温度有关,如突然吸入了低温气体,根据风机定律,由于气体的温度低,空气密度大,使风机的载荷加大,从而引起电流增大,且温差愈大,其电流的增幅愈大。我公司在冬季时曾发生过此类故障。 此外,风机的喘振也能使负载增大。当喘振发生时,电流呈周期性的变化,每个周期约10分钟(视具体情况),从最低点缓慢的上升到最高点,然后再缓慢的下降,周而复始,电流的轨迹就象正弦曲线一样。 最后,建议采用试一下电流限幅功能(PI168是B0,PI97是62)。 以上分析供参考。

网友G:
一,选用大一档的变频器75重载型或93通用型。成本增加。 二,减小对电流检测值的放大作用,改硬件参数。电流显示将比实际偏小,若IGBT容量不够易损坏之。 三,加大加减速时间,调整电流限幅值,将故障自动复位设置为3-5次,启动转速追踪功能,输出电压调整参数适当降低,如果实际电压偏高,或适当提高如果实际电压偏低。 四,选用矢量型变频器。 五,我不是普传的员工,对其产品的实质不了解。

网友H:
变频器应用对电网有干扰吗?电网系统对变频器有干扰吗?什么是绿色电源?你们地区的电网品质如何?哪些参数对系统运行比较敏感?接地系统是怎么做的?变频器不是电机呀!据我所知,普传变频器不如进口的品牌,如富士,丹弗斯等,也不如同是台湾的ALTEA,但总比什么应胃疼、按什么帮、阿深法、所仆、富岭、康窝、海利鼠等强多了。学无止境,劲松好好努力吧!

网友I:
检查负载绝缘,仔细检查主回路接线绝缘,用眼睛.用鼻子.

网友I:
马达接线端

网友J:
楼上的我建议你用普传的PI168,风机型

网友K:
楼上的意见有理!出现故障非常正常,以前用ABB的品牌照样跳闸,还是从负载上找原因吧!那位服务工程师的技术水平不到。

网友D:
再提醒劲松兄,加电抗器了么?有煤气炉的现场,很多地方都有可控硅,直流电机、电焊机,电网的杂波多,大功率变频器一般要加输入电抗器,否则容易造成莫名其妙的过电流故障!我感觉,此现象和现场配电系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