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动卡用VB怎么编G代码的解释程序

楼主(2004-03-18):
请教一下运动卡用VB怎么编G代码的解释程序

网友A(2009-09-05):
ioluu;oo;uuo

Feng-Fighting!

网友B:
超早的帖子, 当时这个确实费了我不少功夫才解决.

网友C:
恩。是可以的,主要是结合控制卡的运动控制,以及VB中的正则表达式来处理。最简单的就是用解释方式;最好是用编译方式,进行处理。

网友D:
现在都用VC做工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