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的仿真软件如何使用?

楼主(2004-03-19):
请问S7-200的仿真软件如何使用,我从http://www.inicia.es/de/canalPLC/descarga.htm 下载的,看不懂..AWL文件我从编程软件中导出,可用仿真软件一打开,总是报错,信息看不懂,也不知是哪错,请知道的朋友帮帮忙,我先谢谢个位了.

网友A:
你需要选择你的cpu型号。

网友B:
zkh111 你下载的软件是不是德文的,我也下载了,一点不会用,就连这样从编程软件中导出都不会,能否教教我啊,谢谢了!!

网友C(2005-03-17):
你下载的版本需要与编程软件的版本对应才可以,我用V3.1版本可以调试,换用V3.2版本后,新导出的文件就不可用,需更新对应才可以。 哈,晚了一年多。还有人吗?gan5969@163.com

网友D:
想问问那个下载的仿真软件的密码是什么啊!! 十分感谢

网友D:
gan5969:   2005-3-17 13:07:00    你下载的版本需要与编程软件的版本对应才可以,我用V3.1版本可以调试,换用V3.2版本后,新导出的文件就不可用,需更新对应才可以。    哈,晚了一年多。还有人吗?gan5969@163.com 有人在,想问问使用密码!!! 谢谢

网友E:
密码是:6596,先把自己编好的程序从编程软件文件菜单下面导出一个AWL格式的文件。然后把AWL格式的文件导入仿真软件。

网友C(2005-08-31):
@-@,有人想交流请发邮件吧,在网上发问不容易看到的。别生气。另:我原163邮箱被封了,新邮箱改为gan59692@163.com @@

网友F:
能发份该给我啊 we.55@163.com

网友G:
我有中文版的

网友G:
①在 Step 7 Micro/Win 中新建一个项目 ②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出...”保存为 AWL 文件 ③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⑤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⑥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 有 3.1 和 3.2 两个选择,按你使用的 Micro/Win 版选择即可 ⑦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开数据块(.odb)和CPU配置文件(.cfg)(2.1以前版的格式) 载入程序时不要载入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数据块可以在MicroWIN复制 后进入仿真器中用“粘贴数据块”功能加入 ⑧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笔名,若此

网友:
搞不懂,我的版本不对,要怎样得到3。1-3。2版本啊

网友H:
保存的时候无法保存为那个格式啊,没有那项选择,是怎么搞的??

网友I:
楼上的,应该是从File/Export导出而不是保存

网友J:
有德文版同时也有英文版,仔细点下应该没问题的,很好的一款 软件,解决了很多难题,

网友K(2007-02-01):
哪位有S7-200 3.1中文版的编程软件能发一个吗?tao-00@163.com

网友L(2007-10-31):
我的这样操作不可以阿,什么问题呢

网友M:
请问我的编程软件是V4.0的能运行吗,试了好几回就是不行啊 ,我没有3.1  3.2版本的啊

网友N:
我也有楼上的问题

网友M:
显示不能打开或不能读取文件或数据块

网友M:
PLC打到运行时显示一堆乱七八糟的字符,看不懂,不能打到运行状态

网友N:
参考

笨笨!

网友:
去GOOGLE搜防真软件有中文的!

网友O:
我的FTP上去看看,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ftp://gk:gk@deshengwu.vicp.net/

网友P:
老菜鸟能不能把联系方式留下,有些问题需要请教、指点哦。
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pipi5002@sina.com.不盛感谢

网友Q(2009-07-14):
不能导出AWL文件是啥问题?那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啊!

网友Q:
我装的是V4.0版本的编程软件,sim1.2版本的仿真软件不能仿真吗?为啥不能导出AWL格式的文件呢!搞不懂!请位高手指导一下!不盛感谢啦!头都搞大了!

网友R(2009-11-04):
v4.0 使用 20版本的仿真软件

网友R:
哪位高手 我的已经装载仿真器里了 运行指示灯也亮了 但是看不出来如何运行 请高手给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