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掉电问题

楼主(2004-03-19):
各位大虾:    我在使用Intouch8.0组态工程时,突然停电。导致系统异常关机,来电后,重新启动系统后,却不能打开我的项目了,各位大虾有何良策,请不吝赐教! 飞刀小陈

网友A:
用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把错误贴出来.

楼主:
错误提示:    应用程序×××是使用Intouch Win16版本开发的。它比5.0版本要旧。因此无法进行转换。   另外:打开应用程序管理器,发现:1.分辨率为25×1024;版本为Old;模式为未知。

网友A:
intouch.ini文件坏。 新建intouch 应用程序用intouch.ini进行覆盖.

网友B(2005-09-27):
我也出现过掉电的问题,导致一个tagnames.ndx文件错误,,结果我从别的地方复制了这样一个文件过来就可以打开了,但是不能导出里面的窗口到别的应用程序。

网友A:
tagnames.nbk 改名称为tagnames.ndx就行了。

网友B(2006-04-19):
谢谢楼上的,学到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