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SIEMENS PLC

楼主(2004-03-19):
我用的SIEMENS 300的PLC,写完程序后通过编译,下载至PLC后在线看PLC中的块,老是提示there is a time stamp conflict with at least one block call 故障信息 30:13 ,然后再看程序就有语法错误,不知道为何?

网友A:
你功能块对应的数据块参数修改后没有刷新

网友B:
TO:hhh 数据块参数没有刷新?我是新建的数据块,然后建的功能块,我不明白怎么刷新?还有,在程序下到PLC中后,用PC的程序可以对PLC状态进行监控,具体程序好用否未测试,我就接了一个电源在PLC的CPU上。程序运行是否会有问题?谢谢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C:
先将plc中程序清除,然后再下载!

网友B:
问题是现在清空不了程序,只能在线删除块。EPROM如何擦写?而且我用的型号是314IFM内置EPROM型号。我这样程序运行应该没问题吧???感谢帮助和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