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数据采集卡的选型

楼主(2004-03-19):
小弟现在有一个项目,是采集89路开关信号,输出5V的控制信号用来驱动继电器(85路),想请个位推荐一款合适的数据I/O卡。谢谢!

网友A:
可以採用泓格的PIO-D96兩片,即可完成采集與控制 詳細規格請參考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io-d96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