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请问:在VB环境下,利用什么函数可以实现与OPC SERVER的数据交换

楼主(2004-03-19):
在VB环境下,要怎样才能读取OPC SERVER中的数据以及怎样才能将数据写入到OPC SERVER中,听说是要用函数,那是什么函数呢??(我用的是EIBA 的 OPC SERVER)

网友A:
kepware demo有现存的程序. 把kep opc daauto.dll->opcdaauto.dll

楼主: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kepware demo?

网友A:
http://www.kepware.com/

网友B:
建议你到OPC基金会的网站上下载一些资料,你就知道该如何去开发关于OPC的客户以及服务器程序

楼主:
deng_lp: 我已经kep opc daauto.dll->opcdaauto.dll了,可是你能讲解一下具体应该用里面的什么函数么,以及怎么使用。 非常感谢!! 工控小虫: 你说的是www.opcfoundation.org 么?我去过了,可是那上面好像没有什么技术资料,都是一些软件的下载呀。

网友C:
也可在中文网站http://www.kepwarecn.com上找到你需要下载的资料. 英文网站为:http://www.kepware.com/

网友A:
TO: 枫凌 VB程序自已看吧有英文注解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实现了和server的数据交换。但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怎样能直接从server中将标签名读出呢?是不是通过GetItemID的方法实现呢,最好能举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D:
通过浏览器浏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