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安装终端电阻?

楼主(2004-03-19):
我在http://www.bb-elec.com/tech_articles/rs422_485_app_note/system_configuration.asp#top上看到,在必要的时候要在终端并上电阻,由于我英语不是很好,所一请大家给讲一下,如何计算在什么情况下要连这个电阻.这个电阻值是不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呢?它又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2004-04-19):
距离远的时候要连接这个电阻,这个电阻值正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网友B(2008-10-28):
费多少的是非法的身份的是东方大厦的身份的飞洒双方的地方的撒反对双方都是对方的方法对方的身份的方式的身份的是非法的身份的 的方式的身份的速度速度

网友C:
dp的要求,两端的DP口拨到ON上,屏蔽后面的东西

网友D:
距离远? 有多远呢? 有个范围吗?

网友E:
我认为还是进行仿真下为好

网友F(2008-12-07):
引用 网友F:

参见这里: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A50D-2E359FA3D86B&page=1#login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