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请推荐一款I/O卡

楼主(2004-03-19):
小弟正在做一个项目,要采集89路开关信号,同时要输出75路开关信号用来驱动继电器,希望各位能推荐一款合适的I/O卡。谢谢

网友A:
在一块板卡上集成这么多通道恐怕还真找不到,可以考虑选择两片I/O卡,如凌华的96通道I/O卡PCI-7296。

楼主:
这个论坛是不是主要讨论凌华的产品啊?

网友B:
No, but you can do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