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程序监视问题?

楼主(2004-03-19):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PLC FX2-80MT机型的PLC程序可以隐藏吗?为什么从PLC里读出的程序始终读不到初始化部分?并且对保存模拟量寄存器不能监视的? 例如:MOV D201 K20 MOV D202 K30 象以上初始化程序为什么从PLC里读不出来,但可以肯定PLC里有该程序段。 是否是该初始化部分在变量表里已经配好了还是属于隐藏? 又如:D66用于保存模拟量输入值,正常连机监视应可以看到D66的上部有数据显示如112之类的,但现在是连机监视后D66上部没有任何数据,其它的开关量监视是正常的,请问是通讯问题还是模件有故障,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PLC程序不可以隐藏!模拟输入值是通过数字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