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

楼主(2004-03-19):
请教李工: 我们公司是做空分设备的,在我们的设备里要用到变频器,我们的电机要么正常50HZ运行,要么很低速运行,(不能完全停止)要求变频非常可靠,能不能请你推荐一个品牌!谢谢!

网友A:
低速?多低?

网友B:
616G7、A540。

网友C:
韩国现代重工矢量型变频器可以很好的解决低速转矩的问题,性能价格比也很好,但速度太低,电机的散热问题你要考虑好

网友D:
深圳斯凯特电气有限公司是日本安川变频器的OEM商,心脏是安川的,价格比安川的低

网友E:
我这里有性价比极高的国产科姆龙变频器,同样可以实现低速运行。可以给您试用,QQ:2646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