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昆腾PLC求助!!!

楼主(2004-03-19):
请问quantum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有没有相应的指令来进行工程量的转换,例如:通道1,接受4-20mA的电流信号,对应的数字量为0-16000,转换成0-100度,有的话,用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A:
将该数字量(0~16000)÷160不就得了?

网友B:
你的E_MAIL是什么,我知道怎摸编

楼主:
I_SCALE 这条指令一执行,模拟器就出错,why?

楼主:
to LJS:我的e-mail是chjunwx@hotmail.com 谢谢!

网友C:
先将输入转换为实数,再除100。 zhangguifa@126.com

网友D:
1.UINT TO REAL 2.SCALING

网友E(2005-08-02):
使用ANA_IO Library中的Analog IO Scaling提供的功能块可以完成工程量转换、超限报警的功能。

网友F(2005-11-24):
使用功能块SCALWTOR

网友G:
对啊,使用功能块SCALWTOR

网友H:
如果是LL984编程呢,如何实现工程量的转换?LL984里好象没有功能块SCALWTOR。

网友I:
通过加减乘除等计算.

网友J(2005-12-24):
通过他的线性关系去算啊!

网友H:
如果有好几千个模拟量的话,就得有好几千段程序来计算,因为LL984不能自编功能块。

网友K:
楼上的,你有没有搞错,几千个模拟量,你是什么工程啊

网友I:
 robbie:
可以用功能块进行搭接,做好一个,其他的上千个就可以来调用.

网友L:
一般这样的事就交给上位机去做,做工程变换就行,PLC做太麻烦!

网友M:
各位大仙,本人公司要求要用施耐德昆腾PLC,哎,以前都没用过这些,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以下载该PLC的编程软件,多谢多谢!yuemeng21@sina.com

网友H:
hukan,可以用功能块进行搭接,但LL984不能实现用户自定义功能块,恐怕每个模拟量都需要搭接一次

网友N(2008-06-16):
我也没做过,很想有机会学习一下,昆腾是施耐德最高的

网友O:
自己编写个DFB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