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这个指令:MOV K4M0 D200?

楼主(2004-03-19):
三菱PLC的这个指令:MOV K4M0 D200?到底是怎么传送的?是一次头把M0到M16的二进制数传到D200里?

网友A:
好象把M0-M15的ON/FF值以8421码的形式传到D200里!

楼主:
谢谢,我已经问到了,是把M0-M15的开停信号以二进制形式传到D200里!

网友B:
是将M0-M15的值传到D200!(16位) M0为最低位,M15为最高位, ON状态为1,OFF状态为0。

网友C:
这条指有实际的意义吗?

网友D:
该指令非常实用.比如说对一些多机数据交换时.就可以用该指令来传送各元件的状态.

网友E(2014-11-05):
MOV K4M0 D200

D200显示的时候应该是十进制的形式吧

网友F(2015-08-25):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