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那位前辈有关于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软件?

楼主(2004-03-19):
请问那位前辈有关于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软件?闭环控制,带编码器反馈的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带伺服放大器? fx-plc、ad75、qd75、a-motion、q-motion? 软件不同的。

网友B:
我也想用FX1S -PLC可编程控制器来控制三菱伺服电机。 以此控制电机的任意方向准停! 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网友C:
FX1S不行,必须用FX1N或2N,才能加1PG或10GM定位模块(单轴),20GM(两轴)再用其与伺服放大器相连,驱动伺服电机准确定位。

网友D:
FX1S晶体管输出的型号是可以的! 最多可控制两轴,最大输出脉冲100Hz.

网友E:
用FX1N或2NPLC,但一定要晶体管的才行,再编写一个程式就可以控制了,我这里有台裁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精确度不超过三毫米,如果还需要调参数的话再加个人机界面就行了。

网友C:
简单定位控制(允许有较大误差)可以用FX1S脉冲输出而不用FX1N、FX2N+1PG、10GM等模块,关键是机械系统要求的定位精度。因为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造价不菲。2件功率2kW的东东要上万元。

网友F:
我也想搞个FX1S+驱动+伺服的系统, 但是不知道它的精度如何,还有它的相应速度 发表一下大家的看法!

网友G:
我也要搞一套伺服控制,大家一起讨论,我要做的是控制圆周的运动。

网友(2004-04-18):
Fx1S和Fx1N能发两路100K脉冲,只能控制点对点运动。没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如果不是走直线或圆弧,Fx1S和Fx1N就能控制伺服马达做高精度定位。如果要走直线或圆弧,可以用FX2N+20GM,但我觉得用运动控制卡加电脑更划算。

网友:
Fx1S和Fx1N能发两路100K脉冲,只能控制点对点运动。没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如果不是走直线或圆弧,Fx1S和Fx1N就能控制伺服马达做高精度定位。如果要走直线或圆弧,可以用FX2N+20GM,但我觉得用运动控制卡加电脑更划算。 可否详细说说,运动控制卡+电脑怎么做啊,谢谢

网友:
亦诚 用FX1N或2NPLC,但一定要晶体管的才行,再编写一个程式就可以控制了,我这里有台裁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精确度不超过三毫米,如果还需要调参数的话再加个人机界面就行了。 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E-mail:tyclucky@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E:
已经发送给你了,但不知你收到没有。

网友H:
也给我一份学习一下,先谢了

网友G:
亦诚 用FX1N或2NPLC,但一定要晶体管的才行,再编写一个程式就可以控制了,我这里有台裁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精确度不超过三毫米,如果还需要调参数的话再加个人机界面就行了。 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E-mail:sunweike@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I:
亦诚 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E-mail: xinhaibeike@tom.com 请问什么是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圆周定位怎样才精确呢?谢谢

网友J:
如果要实现闭环控制(编码器与电机不是一体),一种是选用带外部反馈的伺服驱动器,另一种则是选择电压输出型定位模块。我认为上面的朋友可能忽视了这一点。wayaya25@tom.com

网友K:
可否给我一份啊,yy.xam.oo@163.com谢谢。

网友L:
用FX-1S也可以啊,但是它只可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它的程序也不复杂,我都做了好几台了。如果你在加上一个触摸屏就更理想了。

网友M: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想找三菱FX系列PLC的软件学习,哪位高人有的话,希望能给我,谢谢!ql_he@163.net

网友N:
大家好!我也是个新手,想找三菱FX系列PLC的软件学习,哪位高人有的话,希望能给我,谢谢!tqy0119@163.com 谢谢!

网友O:
亦诚   用FX1N或2NPLC,但一定要晶体管的才行,再编写一个程式就可以控制了,我这里有台裁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精确度不超过三毫米,如果还需要调参数的话再加个人机界面就行了。              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E-mail:cgstar@21cn.com            非常感谢!

网友P(2004-05-24):
我这边有一个案子是用fx1n+交流侍服电机+人机界面的,精确度可达到0.01毫米,如果要做插补,我还是觉得用控制器或控制卡便宜多了,一般的2千元左右,如果用1PG或10GM定位模块(单轴),20GM(两轴)价钱可要上万!

网友Q:
用FX全系列都可以晶体管的就行。发脉冲啊。 1S1N的脉冲最大是200K吧

网友L(2006-08-08):
前面的高明是谁
我也叫高明
前面那位高明看见请留言
我就说我去买解迷软件有人说是和我一个姓
把我都搞糊涂了
你是取的笔名还是真名

网友L:
是的
要软件的可以发邮件给我
我的邮箱是gaodaiming@163.com

网友R:
高明
可否提供你一个简单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
E-mail;xuxiaoyu2006@sohu.com

网友S:
1S的可以控制四伏。
这里有几点看很多人有误会。
1。精度不是有控制器决定的。控制器只发脉冲而已。精度取决于四 伏电子齿轮,机械丝杠等参数。
2。若用四伏,通常无须旋转编码器。否则是传动机构有问题,或你的要求特殊,那样就可以用高档点的东西了。
3。三菱的东西上手容易进阶难(不易/自由)。系统复杂了要适当考虑。

网友L:
我已经发了

网友L:
有多复杂的都可以写只要PLC的容量够就行1S的是2000步

网友T:
樓主可以給小弟一分嗎?
bibi8218@yahoo.com.cn
多謝

网友R:
好象打不开,但是还是谢谢!!!

网友U:
高明
希望能发一个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E-mail;mast888@163.com

网友V:
高戴明,请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谢谢
xiechuan6088@126.com

网友W:
给我一份啊!可以吗?sxffeng@sohu.com

网友L:
用三菱的软件打开

网友V:
是用这个GX Developer打开吗?

网友L:
用老版的FXGPWIN打开啊

网友X:
高戴明,请发一份给我学习学习,谢谢.duanhongdh@163.com

网友Y:
能发一份你编写的缝纫机程序给我吗,我也刚学伺服,向你学习学习,在此感谢
zhang40525@sina.com.cn

网友Z:
用FX1N或2NPLC,但一定要晶体管的才行,再编写一个程式就可以控制了,我这里有台裁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精确度不超过三毫米,如果还需要调参数的话再加个人机界面就行了。
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
我的地址是;tycocom@126.com
非常谢谢

网友AA(2007-01-11):
TO 亦诚
用FX1N或2NPLC,但一定要晶体管的才行,再编写一个程式就可以控制了,我这里有台裁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精确度不超过三毫米,如果还需要调参数的话再加个人机界面就行了。
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
我的地址是;tycocom@126.com
非常谢谢

网友AA:
噢!对不起
我的邮箱是lxdliuyuan001ls@sina.com

网友:
高明,你好,我想用FX1N控制一台伺服电机。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还有就是在接线方面要注意什么??谢谢
我的地址是;llfemail@163.com
非常谢谢

网友AB(2007-03-02):
大家好,本人在深圳从事自动控制行业多年。主要工作为旧设备自动化改造和自动设备设计。精通三菱PLC,欧姆龙PLC的编程和各种自动控制程序编写。业余时间承接三菱和欧姆龙系列PLC的程序编写工作,包含旧设备改造、自动化流水线设计、机械制图等仅为个人爱好价格从优。有意者可以联系:15302653113 刘先生 或者留言15854704 liujianguang7777@163.com

网友AC: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AD:
高明,也给我发一份好吗,非常感谢!
E-mail: jailpj@163.com

网友AE(2007-04-05):
大家好,本人在西安从事自动控制行业多年。主要工作为旧设备自动化改造和自动设备设计。精通三菱PLC,欧姆龙PLC的编程和各种自动控制程序编写。承接三菱和欧姆龙系列PLC的程序编写工作,包含旧设备改造、机械制图等仅为个人爱好价格从优。有意者可以联系:13571851996 张先生zl82615290@tom.com

网友(2007-05-31):
哪位大虾也给我一份
谢谢下先
我的邮箱
alextlb@21cn.com

网友AF:
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控制器的!只要是晶体管带脉冲输出的PLC均可以实现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G:
  三菱FX-PLC的关键字*读取软件,可读取FX0,FX0S,FX0N,FX1,FX1N,FX2,,FX2C,FX2N的内部程序。对内部程序不会有任何损。包含编程软件,欢迎索取
 E-Mail:lyc3248@yahoo.com.cn

网友AH:
亦诚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学习啊...谢谢
 weifei605@163.com

网友AI:
发一分给我行吗?谢谢!
mcn1869@sina.com

网友AJ:
你好,我想用FX1N控制一台伺服电机。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还有就是在接线方面要注意什么??谢谢
我的地址是;nxd75@163.com
非常谢谢

网友AK: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AL:
高先生请给我发个fx1s控制的例子让我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AM(2007-09-08):
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E-mail: lyfmp@163.com

网友AN:
你好,我想用FX1N控制一台伺服电机。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还有就是在接线方面要注意什么??谢谢
我的地址是;lanliangxiong01@126.com
非常谢谢.另外,我做了一个步进的案子,发现有时一上电电机就会有一个细微的转动,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O:
     TO 亦诚
    用FX1N或2NPLC,但一定要晶体管的才行,再编写一个程式就可以控制了,我这里有台裁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精确度不超过三毫米,如果还需要调参数的话再加个人机界面就行了。

  可否提供你的程序供我参考啊,谢谢
我的地址是;huchungguo@163.com
非常谢谢

网友AP(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AQ:
太差劲啦,这个都不懂

网友AR(2009-02-27):
前面的几位说的方案都可以,使用外置定位模块,比较理想,但是对plc又要求,如果只是为了控制用,我认为,加挂422通讯板卡,使用带内置定位的伺服驱动器,然后手动编写通讯协议,就对plc没有要求了,并且定位精度相当高,微米级别,只是伺服驱动器好像贵一些,具体还是看你的现场要求了,

网友AS:
大家好!我也是个新手,想找三菱FX系列PLC的软件学习,哪位高人有的话,希望能给我,谢谢!yu520tdf@tom.com 谢谢!

网友AT(2009-05-13):
楼主辛苦了

我这需要用FX2N-16MR-001、10GM和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

刚学习,希望楼主给发个程序,学习一下!谢谢

zhangzhenshe@163.com

网友AU:
FX1N或2NPLC就行吗?

我看有人怎么用的是Q系列的

如果FX1N或2NPLC都可以那再用Q系列不是太浪费了吗?

我还以为只能是Q系列的呢

网友AV(2009-09-08):
1N晶体管输出的可以考虑

网友AW(2009-11-25):
A2SH(S1)的cpu,哪位大虾有PLC内部控制伺服系统的软件,我需要修改里面的数据。谢谢!

网友AX(2010-07-26):
高明
希望能发一个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E-mail;ling671146@126.com

网友AY(2018-07-02):
帮发一份谢谢  3934757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