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远传压力表通常的精度

楼主(2004-03-19):
在使用远传压力表的过程中,其测量的是电阻信号,导线的内阻影响压力表的精度吗?

网友:
导线的内阻一般不会影响压力表的精度1.6级,如有其他疑问可来电,共同讨论,南京万达仪表赵俊杰025-58491903 58491907 58491909 13327704333 nj.wd@263.net

网友A:
to 西东 远传压力表的远传电阻一般在20-350Ω之间变化,如果近距离传输的话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它的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