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0.1???

楼主(2004-03-19):
是这样的,要按一下启动在按一下停止,不懂sm0.1是什么标志位? network1 ld i0.0 ld sm0.1 o c0 ctu c0,+2 network2 ldw=c0,+1 =q0.0

网友A:
SM0.1为系统位,在程序第一次扫描周期内为1。 NETWORK1:I0.0上升沿时计数器C0加一;程序第一次扫描或计数到2时,计数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