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上上限报警

楼主(2004-03-19):
何为上上限报警

网友A:
举个例子: 一个用来装泥浆的罐子,泥浆是上下浮动的,用液位计来检测罐子的液位,为了不让泥浆漫灌,此时就要在检测仪表中设定一个液位的上限值,当液位达到或超过设定的液位值时,仪表就输出一个报警,表示罐里的泥浆要漫灌了。

网友B:
如果在上限的上面还设一个限位,那就是上上限了。

网友C:
在自控系统里有这么一种说法,当到达上限的时候只做报警处理(不停机,等待解决故障),当到达上上限的时候则停机(故障排除不了的时候),事实上是给了一个处理故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