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4-03-19):
请教:为什么变频器在加速过程中,特别是加速过程的低速段干扰特别大;还有就是在运行后停止的一刹那干扰也很大? 能给一点减少干扰的建议吗?

网友A:
变频器性能也可能不太好!你的干扰有何体现?

网友B: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交流滤波器,效果较好

网友C(2004-04-23):
因为变频器是有载波频率的!当上升频率和下降频率时电流也会跟着变化!载波频率会随着信号线传至很远!

网友D:
1.降低载频 2。加装输入/出滤波器 3。变频器输出屏蔽

网友E(2005-10-13):
电机、变压器、电感、电容等电器通/断电会感生“开关操作过电压”,经电网传导到各处。加交流滤波器会比较有效

网友F:
同意"zzk"的, 但是由于"lz"的是在加速和停止后的瞬间,所以"zzk"的1,2点建议效果不大,最好还是屏蔽干扰,主要是电流传输上的斜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