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A、B相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4-03-19):
看旋转编码器的资料上,很多编码器都有A、B相,有的还有Z相,Z相好像是当编码器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而A、B相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感觉上好像只要一相就可以了。望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A,B两相是两组脉冲输出,其相差相位角90度。 一组脉冲每两个脉冲上升沿之间为一个脉冲周期,也就是相位角360度,90度相位角是1/4个脉冲周期。 通过判断A相提前于B相1/4脉冲周期或落后于B相1/4周期,可以判断编码器的旋转方向,在计数中可以判断增量加,还是减。 在测速中,用一相就可以了,如果要判断旋转方向,有负速度值,就要用到两相。 利用A,B两相位差及脉冲的上升下降沿的排列,可以将编码器的每圈输出脉冲数4倍频。 有编码器的问题可以问我。gemple@online.sh.cn

网友B:
关于-绝对值式编码器 问题 带SSI或Endata的绝对值式编码器,或带HIPERFACE接口的绝对值式编码器,是否可以既输出绝对值信号,又可以输出增量信号? 望 能给予详细讲解,忠心感谢! san

网友A:
heidenhain的绝对编码器,除输出绝对SSI信号以外,同时输出增量信号A,B两相。一般绝对信号定位,增量信号作为冗余或测速。 如不清楚可来电021-32031167裘先生。

网友C(2005-03-21):
HIPERFACE接口是什么样的?

网友D:
我来补充两句: 关于A,B信号的性能和作用,裘大哥已经说的较为详细了,但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的就是:使用A,B两路信号可以防止单信号在抖动过程中的丢失而使测量结果偏差掉,也就是说用两路信号更保险些的!!!

网友E(2008-12-24):
A+与A-有什么区别?我看到编码器的说明上说是取反,请问这两根线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F:
A+、A-形成差分,设备差分接收能有效解决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共模干扰问题。

网友G:
A+和A-这种形式一般出现在长线驱动输出上,目的是提高抗干扰,并且能够延长信号传输距离

网友H:
A,B两相是两组脉冲输出,其相差相位角90度,使用时用一路计数,另一路用作判相,

也可也用90度相位差的二信号做4倍频处理提高分辨率

还可以防止单路信号在沿抖动时产生的误判断

网友I:
简单说AB相是用来计数和判别正反方向的。具体的就是2楼@老师讲的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A:
A,B两相是两组脉冲输出,其相差相位角90度。 一组脉冲每两个脉冲上升沿之间为一个脉冲周期,也就是相位角360度,90度相位角是1/4个脉冲周期。 通过判断A相提前于B相1/4脉冲周期或落后于B相1/4周期,可以判断编码器的旋转方向,在计数中可以判断增量加,还是减。 在测速中,用一相就可以了,如果要判断旋转方向,有负速度值,就要用到两相。 利用A,B两相位差及脉冲的上升下降沿的排列,可以将编码器的每圈输出脉冲数4倍频。 有编码器的问题可以问我。gemple@online.sh.cn

高人啊
!!学习!!!

网友K(2009-01-23):
我想求各路高手看一下OMRON E6F-AB3C,这个编码器可是有点烦啊。看不太懂啊。

网友L(2009-07-20):
请问这个编码器H20DB-25-SS-500-ABZ-3904R-SCS18-12V-S的输出信号A、B、INDEX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M(2009-10-28):
请问这个编码器H20DB-37-SS-600-ABC-7272-SCS48-24V-S是怎样原理?谢谢

网友N:
编码器正转时A相超前B相90度.在A相脉冲的下降沿处,B相为高电平;而在编码器反转时,A相滞后B相90度,在A相脉冲的下降沿处,B相输出为低电平。这样,编码器旋转时通过判断B相电平的高低就可以判断编码器的旋转方向,脉冲的个数与位移量成比例关系,因此通过对脉冲计数就能计算出相应的位移。

网友O(2009-12-27):
引用 网友A:
heidenhain的绝对编码器,除输出绝对SSI信号以外,同时输出增量信号A,B两相。一般绝对信号定位,增量信号作为冗余或测速。 如不清楚可来电021-32031167裘先生。

网友P(2010-05-29):
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蚀刻生产编码器内的金属码盘(光栅),如感兴趣,请联系:
联系人:胡生,可以打样办试用,谢谢关注!
联系方式:13728363311
电话:0769-85556760

网友Q(2010-07-24):
讲得通俗一点  ab相就是正转时加计数  反转时减计数   而单相的换不管正转或反转都是加计数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么??希望不要误人子都!!!!!!!!!!!

网友R(2014-03-02):
请教:编码器信号A和Z有啥区别?

网友S:
A B两个信号形状是一模一样的。当编码器向正方向转的时候A信号的状态会先变化,然后再转过一点,B信号跟随A的变化而变化。B信号好像永远都比A信号出现得慢。

例如:假设现在A B都没有信号。编码器向正方向转了……

1.A信号已经变成on了。B信号任然是off。

2.A信号还是on。B信号现在才on。

3.A信号变成off了。B信号还是on。

4.A信号还是off。B信号才off。

每一步都显得B信号的迟钝。

但是通过这种迟钝,接收设备就知道现在编码器是向正方向转。

反过来的话。反转。情况跟上面完全相反。接收设备就知道A信号迟钝了。现在是向负方向转动。

网友T(2014-12-01):
引用 网友A:
A,B两相是两组脉冲输出,其相差相位角90度。一组...

您好,请问贵公司有用到奥微电子的编码器IC吗?如有需要请联系0755-32923413

网友U(2017-05-21):
引用 网友A:
A,B两相是两组脉冲输出,其相差相位角90度。 一组脉冲每两个脉冲上升沿之间为一个脉冲周期,也就是相位角360度,90度相位角是1/4个脉冲周期。 通过判断A相提前于B相1/4脉冲周期或落后于B相1/4周期,可以判断编码器的旋转方向,在计数中可以判断增量加,还是减。 在测速中,用一相就可以了,如果要判断旋转方向,有负速度值,就要用到两相。 利用A,B两相位差及脉冲的上升下降沿的排列,可以将编码器的每圈输出脉冲数4倍频。 有编码器的问题可以问我。gemple@online.sh.cn

请问下,编码器A,B相有的是各有两根线,有的各有一根线,这是编码器自己属性决定的吗?

网友V(2018-05-14):
最早的编码器只有一相。已经可以用来测转速和距离。 为了判定方向出现了AB两相。 为了知道在一圈中的位置,又出现了Z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