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AB PLC的麻烦帮个忙!

楼主(2004-03-19):
小弟现在正在用AB PLC做一个控制器和网络都冗余的方案。但是不知道两个冗余控制器的CNBR到主干网上要几个分支器。4个还是2个??如果是两个的话,那两个冗余控制器上出来的4个通讯电缆怎么处理???请各位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AB好像只有ControlLogix中的Logix5555系列可以做冗余,而且不是通过ControlNet网络, 没记错的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 一个CPU,一个CNBR,一组IO模块,电源模块组成一个或N个机架 另外还得有一个CPU和一个电源,机架,用来做冗余。 然后两个CPU之间用个什么模块连接,具体型号我忘了。 所以只有一个CNBR联入CNET,TPR也只需要两个

网友B:
我公司是生产TCS可编程控制器的厂家,同时是AB产品在华南地区的总代理,瑞士PCD可编程控制器在中国地区总代理,Eview触摸屏的合作伙伴!加拿大GREYSTONE 传感器的代理商,现在大量的现货供应,希望能满足您的需要!不知贵公司是否有兴趣!若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颂祝商祺! 德维森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市场部 李发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电脑一号楼二层C段 电话:0755-26585727 13510347657 传真:0755-26553633 网址:www.techwayson.com 电邮:lifa@techwayson.com

网友C:
ControlLogix中Logix5555可做冗余,同步(冗余)模块是SRM,并另配SRC1,即可实现控制器冗余配置,至于网络冗余可以在每个控制器机架上安装CNBR,采用冗余CONTROL NET来带I/O机架,I/O机架上也必须安装CNBR。上位机通讯冗余可采用在控制器机架上安装ENBT来实现,可以每个机架安装1块或2块。

网友D:
http://www.ximeda.com会有帮助

网友E:
到http://www.rockwell-lab.com/forum/发帖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