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不同角度图象采集问题求助

楼主(2004-03-19):
项目问题求助,急 要求在一固定位置对预先设定的多个位置拍摄图片,传给计算机.要求摄像头,上下左右转动,角度不超过180度. 如用摄像头,图片各角度要求能设定.怎样采集图片?能否用数码像机? 找过市面上的云台,没有能计算机控制转动角度的产品 不知道有没有此类产品或能开发产品的公司

网友A:
我们可以帮你提供系统集成的服务,关键你取了图像后想进行何种操作,精度如何,在来讲如何选配,象你所说的功能,用伺服驱动系统就可达到,看你的应用和预算。欢迎交流。 我们是专业的机器视觉公司,可以免费提供方案,和相关的视觉配件。 同时提供免费的机器视觉培训,地点,上海公司实验室. zhenyu.wang@ximing-vision.com 021-58202184/28857040 上海 浦东 张杨路1348号 春竹大厦2301(在张杨路和源深路的交接处)

网友B(2008-04-02):
固定位置对预先设定的多个位置拍摄图片?
安防行业这样的云台很多的,只是精度啊,稳定性啊等等可能会出问题。系统不可靠。
看系统的成本,觉得还是多用几个摄像机分别在需要的位置安装比较合适,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