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大哥指导!

楼主(2004-03-19):
哪位大哥有可以直接从LON传输线上读取数据,是否可以用PCC-10类似于读串口的程序,请大哥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www.echelon.com上的DISCUSSION GROUP,那里有你想知道的问题答案。不过,你最好手头有协议分析仪,否则做起来有点难度。

楼主:
谢谢大哥指教!

网友:
Maybe you need OpenLDV this product. you can OpenLDV download from Echelon website. I hope this he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