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数据采集卡,有什么功能呢?

楼主(2004-03-19):
什么叫数据采集卡啊,有什么功能呢?能不能进行温度控制啊??

网友A:
数据采集卡,就是工控采集卡,有I/O,A/D,D/A及继电器等等功能,可以进行温度控制,生产这些采集卡的产家也很多,如深圳艾雷斯科技(网址:www.ilacs.cn),或是台湾研华(网址太难记了,忘了^*^这个网站可以找到)等等;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上面的这位老师,你说的I/O卡和A/D以及D/A卡有什么不同吗?再有就是研华的ADAM-****和PCI以及PCL等系列卡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一般的多功能数据采集卡包括多路的I/O、多路A/D一路D/A,就是包括了很多功能。你说的ADAM-****是数据采集模块,当你有很少的数据需要采集的时候可以选用。

网友D:
I/O : Digital signal Input / Output A/D : Analog signal to Digital data D/A : Digital data to Analog signal

网友E:
研华的部分型号解释如下: PCL-XXXX一般表示ISA卡; PCI-XXXX一般表示PCI卡; ADAM-XXXX一般表示模块; IPPC-XXXX表示工业平板电脑; TPC-XXXX表示触摸屏平板电脑; AWS-XXXX表示一体化平板电脑工作站

网友E(2004-04-23):
io卡包括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两种,只有1,0两种状态。 数字输入用来采集输入的数字信号,如阀门状态(开1关0),是否达到液位等。 数字输出卡用来输出一个确定的控制信号,如打开/关闭阀门,开启/停止电机 a/d卡用来输入一个模拟信号,如温度多少,压力多大,连续液位的液位多高。 d/a卡用来输出一个模拟信号,如控制调节阀的开度等。

网友F:
我顶, 楼上说的很对, 赞同中.................... 研华的网站很容易记的 www.advantech.com.cn 不要那么保守吗! 大家有什么需要可以来电话咨询:88097183/84/86-12

网友G(2004-07-20):
请问: 在使用数据采集卡之前需要对其进行怎样的设置,研华的PCI1711板卡提供了怎样的库函数,如何使用,使用时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H:
通常使用ISA板卡要对它进行中断和基地址的设置,而PCI板卡是即插即用的,不需要作任何硬件配置。函数库在安装好驱动程序之后,应该可以看到,可以对照例子看帮助来熟悉采集卡的编程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