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压变频的几个疑问?急急急

楼主(2004-03-19):
我们单位有一台1600kW电机其中电压6kV,考虑到以后生产需要,想要选择一台2200kW的中压变频器. 1.请问在降容使用的情况下,对变频器的系统效率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2是否有一个降容的下限,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最小能带多大的电机? 3.还有一个问题,水冷的变频器与风冷的变频器的价格每千瓦能相差多少钱?

网友A:
简要参考意见: 1)厂商一般提供的产品效率数据为满载参考值。降容使用从理论上讲存在效率稍有下降的问题,建议按照厂商提供的效率数据按满载时功率损耗值倒算实际运行频率时的效率比较合理。 特别注意不同主回路拓扑结构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一般厂商仅标明的是变频器效率,而不计入输入输出变压器、电抗器、滤波器引起的损耗! 如果注重节能效率,建议选用IGBT逆变桥直接和串联三电平中性箝位主回路拓扑结构,而不推荐用多重化单元串联方案,因为后者明显损耗大。 2)一般风机、水泵类负载建议按电机额定电流值稍留裕度选用变频器容量,其他工况选用原则类同与低压变频器。 3)水冷型在国内应用不多,虽然有装置体积小的好处,但水处理系统太复杂,水系统也降低了系统可靠性,维护也不便,据本人所知,仅部分进口产品有应用;国产一般均采用强制风冷,如现场安装条件不良可设计成独立冷却风道型式。椐了解有厂家拟采用热管散热,但未见产品上应用介绍。两种冷却方式价格难以比较,但采用国产产品一般500KW以上规格按1200元/KW左右匡算投入是现实可行的,而进口品牌显然难以与之相抗衡!

网友B:
1 厂商一般提供的产品效率数据为满载参考值,可以考虑厂商的最大功率 3 水冷的系统复杂 ,应用不多, 风冷的用电率仅占2% 大概价钱是1200/KW 如有问题请联系 电话:13601672101 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