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新手紧急求助:用单法兰液位变送器可否测密闭容器的液位?

楼主(2004-03-19):
哪位可否指点一下:用单法兰1151液位变送器如何测密闭容器的液位,多谢!

网友A:
液位不同 容器内的压力就不同 液位可能就不能准确测量了 我没用过1151的 不知道它有没有负压侧,有的话就把他拆了 接容器顶吧 ,把它当差压测吧

网友B:
将单法兰1151液位变送器的负压室通过管子安装到密闭容器的上部即可实现。

网友C:
您所说的有弊端,要做一个装置,来消除冷凝液体所产生的误差!什么样的密闭罐,液体是什么,讲的明白点,我给你设计个方案即可,0533-3177444 技术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