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限流问题

楼主(2004-03-20):
我设计的是电压型交直交变频器,由于整流部分给直流侧的储能滤波电容充电时电流过大,为了保护整流二极管,常在刚开始给电容充电时在充电回路中加限流环节,等电容充好电后再切断限流元件,我看到有的资料上说限流电路可以用继电器加电阻的方法,也可以用电感,请问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A:
很少用电感的,成本高,效果不好!

网友B:
也可以晶闸管并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我只是觉得继电器(或晶闸管)并电阻还要设计触发电路来控制继电器(或晶闸管)的通断,设计这种电路麻烦些。想省些事。

网友A:
不会麻烦吧!电路很简单!

楼主:
李工程师,您好,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这种电路资料,最好是实用些的,有的资料都是些框图式的,多谢了。 顺便问一下,有些人使用滑动变阻器,这可以吗?

网友C:
小功率用继电器加电阻的方法,大功率的用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