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助:“UPS电源放置位置”。

楼主(2004-03-20):
DCS仪表控制室(用电容量为1KVA以下,实际用电容量还小),其UPS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仪表控制室,还是放在电气配电室?仪表控制室面积为6000×6000mm。

网友A:
离仪表远点(但也不要放在电气室)因为UPS对仪表有干扰.

网友B:
可以随便放,只要考虑你的占地面积和维护方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