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有简单的控制方案么?

楼主(2004-03-20):
有这样一个需求: 两路ai输入,根据每路信号实现高低限控制,输出220vac。要求安装到现场,要求防爆,可在现场调节设定点。 请问又没有现成的产品可用?

网友A:
有现成的产品可用。 其实你的项目是“选择PID控制”,《PPC-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内部 就有这样的算法,非常简单实用。可在现场调节设定点 具体产品技术资料可以到 格锐(GREAT)的网站下载: http://www.greatelec.com

楼主:
有没有更简便的,关键要求防爆

网友B:
这和PID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就是一个报警触点输出的问题,随便买一 个功能多的显示表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给显示表公司打个电话,一切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