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变频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4-03-20):
请问安川变频器的输出端U、V、W的电阻不平衡。 是表示它的电路板有问题、还是它的设定有问题?

网友A:
三相的电阻相差有多大啊, 如果是相差太大的话,模块就有问题,相差不是特别的大,只能说是基本无问题

网友B:
我遇到过,检查一下驱动集成电路部分,重点是集成电路。

网友C:
换一下光耦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