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请教

楼主(2004-03-20):
各位大虾,小女初入此行,请教变频器功率和容量的计算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电压乘以输入电流就是容量、乘以输出电流就是功率。不过一般都取整或者和电机功率匹配。 好像没什么用吧

网友B:
容量包含有功略和无功略

网友C:
1KW约等于1x1.25KVA

网友D:
.,呵呵,。美女,。哪儿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