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q数据采集卡驱动问题

楼主(2004-03-20):
小弟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数据采集卡在安装之后是否必须有驱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 驱动程序是什么形式的,如果我有现成的还需要在编程时考虑驱动问题吗?? 总结一下就是数据采集卡(已有驱动)的驱动程序图可使用的问题??还望各位大哥们不惜赐教

网友A:
1. Yes, you need a driver for this DAQ card. So your application can access/control the card via the driver. 2. Driver format is depends on your OS and software.

网友B:
驱动软件和测量硬件是同样重要的。 装了 驱动程序,你可以1。快速检测及配置所有硬件。 2。通过测试面板验证硬件的运行状况。 3。交互式测量。 4。给I/O通道命名,将I/O通道用物理单元 或工程单元上标量。

楼主:
谢谢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