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不能启动

楼主(2004-03-20):
有厂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能上电,但不能启动运行,请指教。

网友A:
具体一点老兄。直流电压正常吗?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ABB的变频器会用吗?

楼主:
第一次接触ABB,DI1电压只有15.6V DC,其他有24V DC ,工厂宏, 本地控制正常,外地控制不能启动传动(外地控制是三线制)。 10.01参数为DI1P,2P ;受控电机132KW,八极普通电机。

网友B:
你的设置下启动指令是靠DI1从0变1是发出的,DI1的电压不够,会影响到启动逻辑。查一下DI1的外部电路,可以在内部短接一下看是否有足够的电压,是否能够启动。

网友A:
你的按钮是脉冲信号吗?DI2应是常闭的。信号无需保持。在此处只要信号电压大于11V就会认为有效。

楼主:
DI1的外部电路查过了,没有发现有问题;也短接试过,同样不能启动传动。 按钮是脉冲信号,DI2也是常闭。 这台是请专业人员安装并调式的,运行有三至四年了。在出现这次故障前也出现过频率不受控的现象,但重新上电后又正常了。这次故障出现时,连续几次自动停机之后就不能启动。

网友B:
频率给定是如何设定的?是EXT1还是EXT2?是否使用恒速控制,如果使用恒速,是用的哪个(些)点控制的,恒速定义为多少?如果用模拟量控制,是哪个接口?电压或电流够不够?这些都查过吗?

网友A:
如果使用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NIOC板坏了。

楼主:
你说的没有错,确实是NIOC板坏了。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