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高速计数器指令的使用

楼主(2004-03-20):
各位高手:我最近被西门子PLC高速计数器指令难倒了。请问高速计数器初始化后,怎样将输入送至计数器,怎样访问计数器的当前值。谢了!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初始化后,只要接好线,不再需要其他指令,输入口的状态变化就自动被高速计数器捕获。双字HCx就是对应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网友B(2004-07-09):
西门子的手册上都有描述。如果你没有手册,可以到如下地址下载。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ware/as.asp#s7-200

网友C:
HC(0-6)就是一个数据变量,直接可用的!

网友D(2009-10-10):
s7300 CUP314C中的计数功能怎么使,我现在有一个编码器要求双向计数并通过接近开关对计数器进行清零

网友E:
三菱的我用过 只要把线接好 然后 用双向计数器 就可以了 程序中 只要 接通计数器 就可以了

网友F:
想要详细了解西门子PLC高速计数器指令的使用

需要的朋友,可跟我联系。我可为大家发出电子稿。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门子培训中心 彭老师
QQ:57258253
Email: pengshufengqq@126.com

网友G:
对:胡立桦 关于

三菱的我用过 只要把线接好 然后 用双向计数器 就可以了 程序中 只要 接通计数器 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我的情况和他的差不多,你可以试试     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网友H:
不会手动写高速计数器的话,西门子专门有高速计数器指令向导,用向导自动生成初始化子程序!不就行了!

3楼说的对 , HC(0-6)就是一个数据变量,直接可用的!   但注意是双字的数据类型,32位;

网友I:
哈哈巧了 我刚刚才用了FM350的高速计数器。很简单的

步骤是要安装342-5的EDS文件,调用他的 读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J(2011-10-07):
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门子培训中心 关于

想要详细了解西门子PLC高速计数器指令的使用

需要的朋友,可跟我联系。我可为大家发出电子稿。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门子培训中心 彭老师
QQ:57258253
Email: pengshufengqq@126.com

内容

网友J:
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门子培训中心 关于

想要详细了解西门子PLC高速计数器指令的使用

需要的朋友,可跟我联系。我可为大家发出电子稿。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门子培训中心 QQ:57258253
Email: pengshufengqq@126.com

内容的回复:

彭老师   可以给我发份稿 吗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