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还是关于接地——急

楼主(2004-03-20):
我用泓格PCI1002卡做4~20mA信号的采集,信号源端没有接地,通过一个高精度的250欧姆电阻转变为0~5v电压信号,请问 1、我的信号源是不是浮空信号,使用差分输入方式? 2、这种情况下,我的信号怎么接地?把每一路信号都接到pci1002的信号地吗?如果是这样,和单端输入有什么区别哪?如果不是,该怎样接地? 3、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必须接地? 4、网上哪里有专门介绍接地的文章?太复杂了。 5、谢谢!

网友A:
1.Single-ended即可 2,3信號地要相同 4.Refer to http://zone.ni.com/devzone/conceptd.nsf/2d17d611efb58b22862567a9006ffe76/01f147e156a1be15862568650057df15?OpenDocument#2

网友B:
浮空信号的差分接法,差分信号的负端串一个电阻接地只是为偏置电流提供一个回路,实际测量的还是两个差分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而单端输入,测量的是信号输入端和地之间的电压差。

楼主:
我做的系统中,是浮空信号的差分接法,但负段没有接地; 测量时,用板卡自带的DEME显示的采集值跳动很大,是不是由于没有接地造成的? 如果差分接法接地仅是为偏置电流提供回路,那么,不接地是不是不应该导致采集值得波动? 另外说明:用电压表量取现好的电压并不波动!

网友C:
电压表与 DAQ card 的精度不同, 精度愈低愈不易看到波动. 您可以先拿一颗乾电池作量测看看, 电压值应该很稳定才是.

网友D:
我开始也遇到lpgk所说的问题,后来仔细研究了采集卡说明书,严格按照上面的接法,才发现原来没那么复杂,只要连接对了,软件的通道、输入方式、输入范围都设定无误的话,很简单的。

楼主:
请问马哈哈,具体到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接

网友E:
差分输入信号不用接地,你是不是其他地方的地没有接好?比如说你的pci1002卡也就是工控机、传感器外壳、信号屏蔽线的金属外皮、还有你的供电电源的地有没有并在一点接安全大地?如果这些都做的很好的话,不应该出现你所说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