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能带载

楼主(2004-03-20):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有一台国产变频器,此机IGBT炸,换上新的后,在不带负载的时候输出正常,三相平衡。但是一带负载就会出现主器件保护,IGBT是新的绝对正常。我测试驱动隔离光耦(316J)输出驱动端交流信号6组一样大,有没有可能是PWM波形有问题,像驱动隔离光耦(316J)这些会不会个别有坏的情况,请问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能导致这种问题的出现,应该怎么查。

网友A:
我认为是驱动输出的波形有问题。此意见供参考。 wfz01@sh163.net

网友B:
换CPU板试试.

网友C:
一定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是那个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
王工,李工你们好!可以帮我出点主意吗,此机器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C:
接插件接触不好,也会出这种问题的,我公司在做变频器的时候就出现过,因为喷了绝缘漆,空载可以,但不好加载。还有驱动316J的驱动电阻可能有问题。

楼主:
如果是316J的驱动电阻有问题,应该怎么查,驱动电阻你指的是到那儿的电阻,能说具体点吗,是否指的是316J第11脚(驱动IGBT脚)到IGBT的E端的电阻,这个电阻我测试了,六个电阻的阻值一样大。

网友C:
是11脚的那个,是哪家的变频器。应该是驱动有问题。运行1HZ,然后用指针表测GE的波形电压,应该有幅值底的,316J可能有问题了,换吧,若是AMB或ALPHA2000的,我可以免费修

网友D:
原因可能多种. 1.插接件接触不良. 2.模块有问题. 3.驱动有问题.

网友E:
谢谢笨变频,李工的意见,我去检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