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停电后继续运动一小段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4-03-20):
小弟有一事请教:三菱伺服MR—J2S-SUPER系列,与丝杠直连。若突然停电,该轴偶尔出现不立即停止,而是向某一固定方向再走一端距离再停的情况,距离不等。该轴水平安置,静止后无轴向负载,停电前运动速度较慢(2M/min),相同的其他机床从未出现该现象,此现象且不是每次停电都有。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怀疑你的控制器接线有问题,用内部还是外部直流电源时有一根短接线。如果此线没接好,会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内部直流电源.请问怎样检查呢?那根线的具体位置.其他轴的接线方式与此轴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