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问我该用什么变频器。

楼主(2004-03-20):
变频器带0.37KW220V的三相电机, 一秒正转,一秒反转,三肯0.75KW的 现在用下来有一部分出现OCA(加速0.1秒) 换成1.5KW的还有过流。 东芝0.75KW的没有没有出现过。东芝的正常负荷20-30%, 转向时达到60-80%。 请问我该用什么变频器。 有没有其他的品牌。

网友A:
大哥用交流饲服控制就没这种问题了.

楼主:
老大啊! 哪要什么价格啊!

网友B:
可以选用功率6倍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没必要这样,很多变频器应无问题,本身要带刹车单元,参数合理!

楼主:
笨变频: 有什么依据吗,谢谢你!

网友B:
这种情况我用过好几次了。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用普通的变频器才选6倍

楼主:
但三垦的干扰太大, 请兄弟帮我选个牌子

楼主:
有货吗,什么价格。

网友B:
你以前用的详细情况能告诉我吗。0755-81580015。有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