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是主站还是从站?

楼主(2004-03-20):
二级DP主站(DPM2):二级DP主站是编程器.组态设备或操作面板,在DP系统组态操作时使用,完成系统操作和监视目的。   ③ DP从站:DP从站是进行输入和输出信息采集和发送的外围设备(I/O设备.驱动器.HMI.阀门等)。

网友A(2004-11-30):
应该是从站吧

网友B(2008-06-19):
应该是二级主站或者从站吧

网友C:
主站或从站都可以,看你怎么用

网友D:
应是二级主站

网友E:
以前我也一直对一级主站,二级主站迷惑不解

不知道怎么区分,现在我查了下相关资料,想了下

原来 组态,监控软件就是传说中的二级主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也一直对一级主站,二级主站迷惑不解

不知道怎么区分,现在我查了下相关资料,想了下

原来 组态,监控软件就是传说中的二级主站

是的,编程工具才是一级主站

网友G(2008-08-01):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也一直对一级主站,二级主站迷惑不解

不知道怎么区分,现在我查了下相关资料,想了下

原来 组态,监控软件就是传说中的二级主站

网友H(2008-10-13):
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也一直对一级主站,二级主站迷惑不解

不知道怎么区分,现在我查了下相关资料,想了下

原来 组态,监控软件就是传说中的二级主站

原来是这样,谢了

网友J(2008-12-11):
我想应该是主站,具体是哪一级的不清楚呀。你为什么说它是二级主站呀。那一级主站又是什么呢?

网友K:
有编程器它是从站,没有编程器它就是主站

网友L(2009-02-03):
通常编程工具是一级主站,HMI是二级主站.

网友M:
1級,2級主站是很早期的分法,現在這個概念由於主站的功能更加完善而變得模糊,其實根本也沒有這樣分類的必要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