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_EXIT

楼主(2004-03-20):
1.请问B&R的AS编程时,_EXIT的作用? 2.AS的许多例程都没有使用_EXIT,如果我想在结束程序运行或关机前,想保存些信息,应该在什么地方编程?多谢! 3.程序运行时,打开watch变量时,有的变量的status有一个绿色的圆标志,还有一个一条断线上面有一个叉,不知是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A:
1.只有当你删除某任务时,该任务的_EXIT执行,_EXIT只有C语言编程时有. 2.如果想在程序运行结束或关机前执行某些任务,就应该给系统关机或者结束指令,如WINDOWS的关机一样,一般用状态来编写,比如: switch(state) { INIT: break; RUN: break; STOP: break; E_STOP: break; EXIT: /*保存环境数据,可以安全退出.*/ break; } 3.表示这个变量是结构或数组,你可以"点击" "+"展开这个变量,查看里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