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楼主(2004-03-20):
谁会用一个按钮来实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估计会的人不多。即使会也要好好动动脑筋。

网友A:
如果用dcs我就会!

网友B:
用带自锁的按钮不就行了

楼主:
我指不用带自琐的按钮。而是普通按钮。

网友B:
用plc还是继电器,自用还是考试?

楼主:
用继电器

网友C:
用继电器,我可以做。很麻烦,您有何用途吗?

网友B:
利用两个中间继电器ZJ1和ZJ2,控制电机的接触器为M,按钮为S 线路实现: 电源一端经S-M常开接点-ZJ1-电源另一端 电源一端经S-M常闭接点-ZJ2-电源另一端 电源一端经ZJ1常闭接点-ZJ2常开接点-M-电源另一端 电源一端经ZJ1常闭接点-M常开接点-M-电源另一端

网友D:
請查一下三菱PLC的編程手冊,其中對ALT指令的解說中,就有現成的繼電器電路如何實現該功能

网友E:
To吴红波: 你介绍的这是四种方法嘛?电源另一端指的什么?是电机嘛?

网友F:
一看就知道楼上的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看过电气图没有?

网友G:
0。LD X002 1。OR M101 2。MPS 3。ANI M103 4。OUT M101 5。MPP   6。LDI X002 7。OR M1O2 8。ANB 9。OUT M102 10。AND XOO2 11。OUT M103

网友B:
太简单了 不过是一个翻转电路 任何做过设计的学自控的都知道做

网友H:
TO 吴红波 不好用,得加延时触头,否则手的反应太慢慢

网友I:
用一个按钮控制接触器的线圈电源的吸合,接触器控制电动机运行算不算啊 呵呵

网友J:
在PLC上可以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触发一个时间继电器,从而实现“长按”和“短按”两种状态。

网友K:
如果用时序来编程的话,按钮按后人为延时0.1秒再输出,则编程将非常容易。

网友B(2004-04-21):
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啦

网友L(2004-08-23):
楼主问题没说清楚 好象已经假设接触器有吸合反馈信号了 我在某项目倒做个一个实例,有一个杠杆式脚踏开关(相当于一个按钮),控制一个升降台(一个电磁阀),升降台没有限位开关,电磁阀没有反馈信号,对PLC来说,相当于一个按钮式DI,去控制OTE式DO。按一下,升降台起来,再按一下,升降台落下。 我试过,用普通的指令是不行的,所以用普通继电器肯定不行的;如果加计时器延时锁位勉强可以,但是如果操作工不规则操作,比如他有时脚一直踏住不放等,也就是按按钮的时间有长有短,就不行了。 呵呵楼上的 李惠锋 跟我一样了,用计数器,累计值=1,吸合,=2断开,同时将计数器清零。同理,这样下来,用一个按钮可以控制N个电磁阀(马达),哈哈!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办法,但我觉得用计数器这种方法最好(不考虑系统资源使用率)。

网友M:
哈哈哈,很简单的,你在考人吗

网友N:
楼主,我估计不会的人不多, 我在大学里的实验中,就已经做过这个东西了 除非是没有用过PLC的, 而且方法有好几种,

网友O:
如果不限制按钮触点数、不限制继电器数,可以试一试,由KM1输出。临时想的,也未做试验,难免考虑不周,请指正。

网友P:
不用plc肯定很难实现,用plc又是太简单。随你的便

网友O:
是不是我的图片未传上去(不好意思,不大会操作),再试一下看。
以前曾有人提出来只用一个继电器、一个按钮,还有电容和电阻实现电动机启动、停止的,当时想了一个原理型电路(未做试验),现在只记得个大概了。

网友L:
莫其麟: 这种电路方式没错,但PLC用这种方式好象有点问题,我最初的PLC(PLC5-40)用的也是这种方式,但有时会出现错误(概率很小10%),后估计是按按钮(脚踏开关)的时间与程序扫描过程冲突,程序RUNG比较多,4000多条吧,比如按下去,程序刚好扫到第2条,在线监视是看不到的. 所以改成计数器控制了

网友Q(2007-04-03):
我看大家发的电路都不好!
这个是最好的!用一个按钮,三个中继,一个主开!

网友Q:
我看大家发的电路都不好!
这个是最好的!用一个按钮,三个中继,一个主开!

http://img.photo.163.com/5BtSsG1qg6psg2wy4c_mUA==/87538717760180644.jpg

网友R:
不用plc很难实现,用plc很简单

网友S:
学习!

莫其麟同学的图很好。

网友T: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原来那个公司就要求一个按钮控制两盏灯的亮灭的!用了是个继电器!

网友U(2007-09-10):
两个好像就可以

网友V:
to莫师付:您的设计很棒,但我认为多用了一个KA2的动合触头?就是图KA3动合触头上的那一个KA2动合触头是不是没作用?请指教!

网友W:
很简单啊,书上好多阿,

网友X:
jlqswf你很厉害呀,我感觉你说的很对,KA2动合触头应该没有必要

网友Y:
曾经某地高级电工考试中,有此题,要求用一个按钮,三个中继,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的启停,大约一半的考生作出来了!

网友Z:
这种题好像已经出过很多遍了

(:

网友AA:
这不符合控制要求,居然有人想出这样的问题!实验室玩玩还可以,工程上请不要尝试。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国标在 2007-10-7 12:30:00 发表的内容:
  这不符合控制要求,居然有人想出这样的问题!实验室玩玩还可以,工程上请不要尝试。
--------------------------------------------------------------------------------------------
同意楼上,这种好像既费事又费钱,感觉不安全

网友AC:
还可以,这个图,不用PLC用继电器和接触器配合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D(2008-09-05):
在PLC中,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一次置位线圈,再按一次(计数为2)复位掉线圈。

网友AE:
用中间继电器组合一个双稳态电路,用一个按钮不就实现了 启 停 控制吗

网友AE:
简单得很

网友AF:
我上传不了,图片,是可以的

网友AG(2009-11-27):
帮忙顶一下,一个老古董的帖子,学习用的好帖

网友AH(2011-03-12):
没具体的继电器和接触器数量要求吗

网友AH:
没具体要求有自保电路,一个按钮加一台变频器啊,可以实现启动停止

网友AI(2011-05-25):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

网友AJ:
完全可以,用D触发器CD4013  ,三极管阻容件,小型型继电器,合起来不超过2--3块钱。

网友AK:
两个继电器,一个接触器好像差不多。启动继电器K1用1NC 1NO.NC用来断开停止继电器K2,NO用来启动接触器KM。K1和K2无自锁,KM有自锁。K2有2NC.一个用来切断K1,一个用来切断KM。接触器KM有1NC,2NO:NC用来切断K1;一个NO用来接通K2,为停止做准备;另外一个NO是KM用来自锁了。

网友AL:
用一个接触器和一个定时器即可构成此电路。见下图:

网友AM:
引用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国标在 2007-10-7 12:30:00 发表的内容:
  这不符合控制要求,居然有人想出这样的问题!实验室玩玩还可以,工程上请不要尝试。

同意楼上,这种好像既费事又费钱,感觉不安全

还有简单的线路不稳定,复杂的线路故障点多(比如说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AM:
楼主自己做过实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