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工,李工 小弟我请教个问题,烦请回复个讯,谢了!

楼主(2004-03-20):
我的变频器带0.37KW220V的三相电机, 正常功率在150W左右。 一秒正转,一秒反转,三肯0.75KW的 现在用下来有一部分出现OCA(加速0.2秒) 换成1.5KW的还有过流。我怀疑是三肯的检测回路有问题。 东芝0.75KW的还没有出现过OCA。东芝的正常负荷20-30%, 转向时达到60-80%。    请问我该用什么变频器。 两位高工能不能估算一下东芝的寿命。    有没有其他的品牌适合我用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出在制动性能上,与其他回路无关。 你这种用法选欧美品牌,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型的为好。任何品牌的变频器使用寿命与负载的工作制、工作周期和运行时间有关,变频器本体的无故障使用寿命与其中的中间回路使用寿命有关,理论上均不大于5年,但与维护水平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制动量是否调太大!变频器型号?这样的工作状态最好购买性能好而且本身子带刹车单元的变频器!寿命无法估算!

楼主:
北京三垦公司的工程师提出的意见是 1)制动开始频率调高 2)制动时间放短。 3)制动力加大。 还是不行,同一台设备,第一台1.5的有过流问提, 换了一台就好了。 三垦的是 ES-1.5K,单相(江阴产)。 东芝的是VF-S9S-2007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