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s7-300如何实现恒压供水?PID指令如何用啊!

楼主(2004-03-20):
请教:siemens s7-300如何实现恒压供水?PID指令如何用啊! 我是新手

网友A:
一般来说,你必须有一个模拟量输入口用于检测压力,还有一个模拟量输出口用于调节压力.一般的做法是:通过读如模拟量输入口的压力值,通过中间的转换处理得到一个值1,以值1作为PID调节功能块的输入值,PID调节功能块将产生一个新的值2,再将值2作为模拟量输出的输入值,这是在模拟量的输出口就可以得到一个随压力变化的电压(或电流),最后用这个电压(或电流)去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进而控制水压.

网友B:
恒压供水时,用PLC中的软件PID好呢,还是用变频器自身带的PID调节器好呢?我一般用硬件PID,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可靠,而且不占用PLC的资源,各位大虾以为呢?

网友A:
像华为的TD3000(现在应该是爱默生TD3000)供水专用变频器就有这样的功能,简单易用。

网友B:
如果我用的是PROFIBUS-DP总线传输数据的话,仍使用模拟量模块是不是有些浪费啊,请问变频器上有没有数字PID 输入?

网友C(2004-06-03):
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