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OPTO22实现时序逻辑功能?

楼主(2004-03-21):
(无正文)

网友A(2006-11-03):
按照数字电路里面的思路,在程序里面你把上一次的状态记下来,再根据现在的状态用个表达式输出OK了.触发信号当然就很简单了.

数电记不清楚了,不知道对时序逻辑的理解还正确不?

网友B(2007-04-20):
这也是精华,版主,你真有才啊!

网友C(2008-06-10):
本人用过OPTO22下面编写一段程序给大家,以供参考:

//变量定义: m1  interger

                      D1  digital input

                     DO1 digital output

                     DO2 digital output

自锁程序:DO1=DI OR DO1

互锁程序:DO1=DI OR DO1 AND(NOR DO2)

                   DO1=DI OR DO1 AND(NOR DO2)

其实编写以来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动PLC的梯行图和功能图,都很容易编写逻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