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组态王6.5中怎样删除自建的图库?

楼主(2004-03-21):
我用组态王6.5新建了几个图库,添加了几个自己建立的图库精灵,可是想删除该图库的时候却发现不能删除?请问如何删除?

楼主:
亚控公司的技术人员看了我的帖子了吧?怎么不回答?我给你们发去了邮件也没有及时的回复,真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好自己回自己的帖子了。

网友A:
实在不行的话将组态王重新装一遍不就行了嘛!

楼主:
重新装一遍问题肯定解决,可是我原来做的其它有用的图库也肯定删除了。软件的问题总不能让用户一次次重装程序吧?我希望亚控的技术人员尽快回复吧,我给你们发去邮件已经3天了还是没有回音。

网友B:
1、在开发环境下打开菜单图库/打开图库/图库管理器:打开已创建的图库精灵用鼠标选中要删除的图库精灵再选编辑菜单下删除图库精灵,会弹出对话框“是否确认删除此图库精灵吗”选择是即可删除6。5中添加的图库精灵; 2、或用以下方法:在组态王安装目录下找到kingview如:C:\Program Files\Kingview\Dynamos下找到所要删除的图库精灵对应的文件名,将此文件删除即可;若还有疑问可直接致电亚控:010-82616619详细咨询!

楼主:
小叮当你好,我是在图库管理器中点击左侧的“创建新图库”创建了一个新的图库,如“常用元件”,我可以删除加入该图库的自己创建的图库精灵,可是我却不能删除该图库。此图库名是和原有图库的“传感器”、“时钟”、“阀门”......并列的,没有发现能够删除该图库的方法,你告诉我的方法只是删除图库精灵而不能删除图库。右击该图库名并没有任何的菜单或提示操作。

网友C(2004-05-13):
应该可以在 组态王安装路径下的 Dynamos文件夹下 ,直接将 (自建的、想要删除的图库名).dra文件删除 你试过将一台电脑上自建的图库/图库精灵复制到定一台电脑里去吗?操作方法也是如此!!!

网友C:
应该可以在 组态王安装路径下的 Dynamos文件夹下 ,直接将 (自建的、想要删除的图库名).dra文件删除      你试过将一台电脑上自建的图库/图库精灵复制到定一台电脑里去吗?操作方法的原理也是如此!!! 应该是操作方法的原理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