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共用电源问题

楼主(2004-03-21):
本人在进行信号采集系统的设计过程中遇到了如下问题: 将二线制的温度变送器和三线制的气体流量变送器共用一个稳压电源,采集得到的数据是错误的,如果各用一个稳压电源,测量结果则是正确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电源呢?

网友A:
有二线制仪表在内就不能和其他仪表共用一个电源,因为二线制仪表的电源线和信号线是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