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压力传感器、数显表更换远传压力表及二次表,蒸汽用

楼主(2004-03-21):
请教如何用压力传感器、数显表更换远传压力表及二次表,蒸汽用。 想买一个压力传感器,需要一个数显表,质量要好些,价格在300元以内,请各位指点!谢谢! xmcity130@167.net.cn

网友A:
请电:020-82307822 82307622(FAX)黄先生

网友B:
请电:013633936659 崔先生

网友C:
可供选择的压变型号很多,建议用扩散硅的,价格不高,安装方便。如有震动最好不要用陶瓷系列的,否则寿命不长。当然也可以用其它类型的----。数显表要选智能的,型号太多,最好就近购买。

网友D:
0371-8738196找小刘,我给你解答

楼主:
一个压力传感器,一个数显表,质量要好些,价格要??¥

网友E:
300元搞定。来电13954264719

网友F:
我這裡有,不過價位要一千多元。021-64793899 徐銘

网友G:
简单,请访问http://www.ehuahai.com.cn 0517-6982200 1000元内搞定!

网友H:
您的介质温度肯定很高吧。还有,您要的应该是压力变送器而不是传感器吧。传统的压力变送器最低的也底500以上,更别说还要二次表。300元全套,有点难。不过我们可以探讨。zjl6931@yahoo.com.cn 张 1391179727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