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不能带步进电机?????

楼主(2004-03-21):
我前几天问了一家做步进电机的厂家,   他们说:变频器也能带步进电机,而且   不存在过流问题。是不是真的。 请大家发;发;发;意见。 谢。。。。!!

网友A:
从原理上说变频器是不可能驱动步进电机的,但可以驱动交流伺服电机,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B:
TO HEADER: 你先摸摸变频器输出的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C:
不能驱动的!步进电机是用直流脉冲驱动的。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能否转化为支流电再驱动电机呢?

网友E:
若步进电机的相/拍数满足相应的要求,常用的通用变频器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的,其相当于步进电机的驱动电子细分驱动方式,只是驱动频率不能高,否则步进电机会进入失步状态,同时若步进电机是混合式步进电机,在驱动中爱还须基于步进电机的反电势及内阻进行频率器的输出V/F调整。

网友F: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吧